秒杀戴尔 G3 不充电

楼主(2021-04-09):
戴尔 G3 充电芯片95522,先升级BIOS ,后刷BIOS,还不行就换充电芯片,在升级BIOS, 95522充电芯片板子已验证,9538 未验证。同时附上BIOS

DELL G3 LA-F611P .rar

网友:
                      学到了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世维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所以是换充电芯片好了?不测一下数据吗,直接换?

网友:
前几天也维修一台 不充电 刷BIOS不行  后面换芯片 OK

网友:
谢谢分享。。。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世维电脑 -5

网友:
有没有能给键盘给光的

网友A:
这有点莽啊,我前阵子搞这个就翻车了,刷BIOS,换95522都不行,就差没换EC,也是倒霉,半道儿莫名其妙掉电,搞得心态爆炸,直接赔钱给客户换板

网友:
我上次就直接在淘店買了個電池換了,哎草率了

网友:
充電芯片在電腦主板上的?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B:
高手,好几台这种故障的我都没修好。

网友:
谢谢分享。。。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世维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戴尔的充电芯片,重点!

网友:
不是先测电路元器件吗

网友:
充电时最麻烦的,比较折腾,还得跟客户沟通风险问题

网友:
这个BIOS分充放电芯片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
DELL G3的充电芯片是通病了啊。

网友:
我有一台  刷BiOS没有用

网友:
电量一直停在8%

网友:
我修过两台 一个是刷bios后不充电,官网升级后可以,另外一个是ec适配器检测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莽啊,我前阵子搞这个就翻车了,刷BIOS,换95522都不行,就差没换EC,也是倒霉,半道儿莫名其妙掉电 ...

最近也修了台,键盘卡顿,接电池掉电不充电,刷了几个BIOS也是不充电,后面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修充电有时候确实麻烦

网友:
充电芯片要慎重啊 搞不好不开机就麻烦了

网友:
   学到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莽啊,我前阵子搞这个就翻车了,刷BIOS,换95522都不行,就差没换EC,也是倒霉,半道儿莫名其妙掉电 ...

我也走过弯路,最后刷好了,换了很多bios才成功的

网友:
充电也要有程序约束。。。。。。。。

网友:
感觉突然好多帖子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特么谁设计的,刷给bios就不充电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B:
高手,好几台这种故障的我都没修好。

发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
DELL的BIOS很麻烦。还没见过刷BIOS搞好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