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77 游戏本的悲惨命运..

楼主(2021-04-09):
dell  5577   客户摔坏 同行换壳换屏幕后屏线走线错误 导致客户使用一个月后 屏线冒烟 完全烧毁  屏幕 背光保险坏 主板上 给屏供电的三极管冒了个白泡烧焦了 屏线接口里的塑料也糊了一块大概有五六个针脚  裸板带coms电池  按开机键开机 电流1.多掉电  给同行说主板也有问题屏线也有问题  由于年前疫情原因 发不过来货一直到过完年 物流勉强正常 等了十来天 发来屏线  主板换了接口改了 屏供电的三级管通电电脑重启了几次屏幕刚有反应 掉电了 电流0.08 关机待机0.016再开还是一样 ....
就这样放了一个星期同行狠催 又拿出来  开机测 3 5v 1.05v 都正常 内存和其他供电都没出来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没有  找了个am9a的相似图纸看了下 需要15v这个先出来 才行 实测只有5v  是51225c  vclk控制升压出来    检测51225c 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就想的先换个 结果 就在马上吹下来的时候一镊子上去 一顿亮烟 发现可调电源的接头还在主板上接着.................  赶紧断电 万用表测 3 5v 全短路  还好 桥还活着  虚惊一场 仔细看  有三个脚没了....刮干净 上绿油  光固定 走线上绿油  上51225c 通电 待机正常一秒 变0.001  测 ec 挂了 换个ec 重新测又挂了..... 直接 发了十个ec  ....
到货后 拿出板板先测了下51225c附近的电路发现vfb2的电阻pr207被碰到了一变一个脚接地了  之前是 4脚  vfb2  和11脚vin 12脚 三个一起烧没了

把电阻放回原来位置  重新上ec 通电不再 烧ec了    但是待机只有0.007 3 5v 没出来   考虑到 取芯片的时候 烧的很厉害 就直接换了上线mos 管 ..........结果更悲催的来了..通电 大电流 瞬间   应该是mos管没焊接好 哎 低级错误 ...
在测  3 5 v 对地   烧烧烧拆拆拆   ec  桥  内存供电 51516  内存2.5v   都牺牲了 ..... 测5v 还是 阻止低90多 测显卡供电芯片7j= 附近也有短路显卡本身比较高端 阻止很低 难以判断好坏 以为显卡也不行了
准备换板了 一查i7-7700hq 的 主板2k多 问了好多家 最后找了个 2000的  拍了之后 等了半下午也不改价  这时第二次发的本板的芯片到了  一气之下自己修吧  仔细检查 找到了内存供2.5v电芯片rt9025 坏的去掉阻止正常了 重新换掉四个mos管 重新换掉51225c 找了个3f=代替 的  换好后 通电测待机出来了3.3v 5没出 上ec后 测试 3 5v 正常  待机0.016  上桥 150 买的测试sr30w的上去直接测阻止短路 哎和淘宝卖家一顿扯让我重新做一边试    拆了 毫不犹豫的上了个年前220真金白银买的全新的 测阻止都正常   通电待机0.016 开机0.08 尼玛 终于开始走回头路了 仔细看时序 还是得先整+15v 实测还是5v没升压 断开pd6 的1脚想测试下 有没有出来结果自动开机 了电流有跳变 接屏也亮了测还pd6 还是5v 测后级是13v 直接刷工厂bios 测试没啥问题 功能都正常 把声卡小板上的声卡功放芯片换全掉 (期间有个一样的本没声音同行着急直接把板这个本本的板子200交换走了) 简装后接电池测试 能充电 测试半个小时后  关机把充电器 瞬间关机 呵 果然 不正常 电池不行   拆再看 这俩双二极管 哎 就剩他了 料板换之把pd6接好通电 待机0.012 待机下来了自动上单 了 .... 接屏接电池都正常了    .........装好擦干净  测试了两天没问题  打电话同行 交差了0.........0000

网友A:
看着都累,更不用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都累,更不用说修了

人生有很多事儿 花钱就能解决 问题就是没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赔钱也得给同行解决了 给同行收了个成本费算是没赔钱    不然买新板2k多就得搭进去了 后面吃了一顿牛肉火锅一顿小龙虾火锅 舒服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哈

网友:
看着都累,更不用说修了头大啊,,,,,,,,,,,,,,,,,,,,,,

网友B:
为啥一个月之后烧

网友C:
给的起价。什么都能修起来。哈哈。

网友:
烧的厉害,修的也厉害

网友:
恭喜楼主最终还是实力修复了!

网友:
一个不小心,弄得烧了一大片

网友:
可以写本小说了,我居然从头到尾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个月之后烧

屏线磨坏了  屏轴压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的起价。什么都能修起来。哈哈。

主要是原来能开机 被搞成不开机了 起码的还原吧

网友:
你这差不多从头搂一遍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放弃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慘的诊断,.:

网友:
烧的机器维修起来确实需要耐心。

网友:
要我选择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