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67 板号LA-D993P 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21-04-09):
    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 ,待机电流0.005, 3V和5V 电压都出来了,但是奇怪的是待机的时候桥芯片上的电容有1V供电,不知是否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070左右就掉电,  5V对地阻值是175 比较低但是也没烧出啥,单独给5V电杆供电时开机键灯亮,电流0.170左右,求各位大佬指点留言

网友:
在线等回复

网友:
六代U 待机有1个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修好了吗,咱俩的差不多一样

网友A:
同样板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板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片

看服务编码一样不

网友:
我的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