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跑分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1-04-09):
1060原故障是核心没电压拆了红圈中管子电压出来了,但跑分不正常,示波器上是核心供电的波行,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
快点来人丫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贴子,情况类似

网友:
谢谢老哥我也查到3221了掉了几个电阻现在不知道阻植不知道要上多大的电阻

网友:
功耗管理芯片正常不?

网友:
为什么拆管子会好?温控吗?受控于哪里?找找原因

网友:
波形正常的 3112旁边都是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