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型号hpTPN-Q

楼主(2021-04-09):
#笔记本主板# 型号hpTPN-Q178
板号:DA0X31MBAF0
客户拿来说插外设导致不开机、3v一切正常结果一拆开机测量电感一个电感短路、对地阻值为十几而且还是5v、然后就想着烧鸡大法结果声卡芯片烧了、就把声卡芯片取了下来、发现5v阻值比之前阻值要高很多现在对地阻值已经有129了、貌似5v对地阻值应该有三百多、目前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无从下手、各位大神能否帮忙看看、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不见得一百多就是不正常哦.....

网友:
那照理说把声卡芯片应该也可以亮机、为什么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一百多就是不正常哦.....

不装声卡芯片也会亮机、现在还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