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惠普400双面卡纸,单面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4-09):
好像卡到双面器了

网友A:
看看纸头位置有无被卡痕迹,如果有明确凸起就检查导纸爪,如果正好卡在感光鼓位置切纸头位置凭证,考虑搓纸摩擦力不够,清洁搓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纸头位置有无被卡痕迹,如果有明确凸起就检查导纸爪,如果正好卡在感光鼓位置切纸头位置凭证,考虑搓纸摩擦力不够,清洁搓纸轮

好像听见有打滑的声音,请问是哪个轮子?

网友B:
纸张是平的,排除双面器有异物,检查定影,传感器离合器

网友:
经过仔细观察卡纸的时候,纸是走偏才卡纸的,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张是平的,排除双面器有异物,检查定影,传感器离合器

好像纸也不平,有个卷边

网友:
双面器故障,这个型号双面器在纸盒上端。拆卸下来清理干净装上,再不行只能更换了,双面器变形,我修过

网友:
欢迎各位大佬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