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通电灯不亮,3842的7脚13.几伏,

楼主(2021-04-09):
电容,整流正常,开关管正常,还有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电压会跳吧,看看启动电压的电容,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会跳吧,看看启动电压的电容,后面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这种坏了直接换新的,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确定最重要的开关管,变压器,外围的那些电容,电阻,二极管没问题,没烧坏过保险,就换个3842试试

网友:
查3842的7脚的所有元件...........

网友:
看我的帖子 帖子有详细的电源维修讲解

网友:
这种3842的充电器我以前翻车不少。大部分都是通电输出不稳定。指示灯闪。带载无输出。431,817,384x,输入,输出,vcc电容,vcc,输出整流管,启动电阻,限流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郁闷至极

网友:
看看二次供电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3842还是比较简单的,慢慢查吧:ciya:

网友:
换新的吧,没有价值再维修

网友:
测下384x的基准电压脚有没有5V 没有就是挂了

网友:
查一下8脚是否有5V,没有这个基准电压就是该芯片挂 了,如果是5V,则重点查变压器后边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不要乱量384x的脚,不然受控的场管会冒烟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般直接测3842工作电压是否有15伏左右工作电压   一般都是没工作电压导致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