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型号:L197wA,屏幕有三条横线,可以修复吗???

楼主(2021-04-09):
联想型号:L197wA,屏幕有三条横线,可以修复吗???
本来好好的,一夜之间就变成三条横线了,这个是屏坏了,可以修复吗???

网友A:
这个修不了,要有专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不了,要有专用设备

真倒霉了。

网友:
排线接口氧化或者松了

网友:
就别说横线了,就算竖线你都修不了

网友:
屏坏了,这个修不了

网友:
直接放垃圾桶,没法修的

网友:
返厂应该可以

网友:
影响不大 还可以使用  换屏可以解决烦恼

网友:
cof线坏了吧

网友:
有耳朵的话上压屏机,没耳朵就报废

网友:
这个是屏报废了,没办法修复

网友B:
是不是换灯管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灯管造成的?

不是换灯管造成的,是无缘无故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