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H61主板老是碰到自动重启的故障。

楼主(2021-04-09):
最近老是碰到主板自动重启的故障。
就是短接开机键,开机,几秒关了,又自动重开。
这种故障有人说是核显芯片坏了。

网友:
建议先将电脑机箱打开清扫一下灰尘,内存条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查看cpu散热是否有问题,重开机看是否故障依旧。灰尘多了以后会出现奇怪的故障。
如果故障依旧,采用替换法,先电源,然后最小组件排查找出真正的故障源,再进一步的查找故障点。

网友:
最近又有一张华硕主板这个样了,陏闷。。。。。

网友:
主板自动重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