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了Rx系列的白牌短卡,共享一个小芯片的资料,丝印aC

楼主(2021-04-09):
淘宝花钱找人查的资料
74AUP1G57GM

网友:
感谢分享,常用的门电路

网友A:
下次再遇上直接上淘宝店铺搜丝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都是丝印,查起来头发麻。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复位的芯片吧!没修过这个卡,

网友:
逻辑门,去掉,10k电阻接1-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再遇上直接上淘宝店铺搜丝印

没有什么是一根飞线搞不定的,一根飞线搞不定就两根,两根搞不定就三根,最后开始织布织围巾

网友C:
你这是那个网站查到资料,可以发下网址么!

网友:
这个是rx显卡晶振旁边的芯片吧

网友D:
怎么花钱找人查啊?我想要找VL820的DATASHEET,但是*词语被过滤*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花钱找人查啊?我想要找VL820的DATASHEET,但是*词语被过滤*都没找到

淘宝有反查芯片的,10块钱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是一根飞线搞不定的,一根飞线搞不定就两根,两根搞不定就三根,最后开始织布织围巾

大神,学习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花钱找人查啊?我想要找VL820的DATASHEET,但是*词语被过滤*都没找到

usb3.1的hub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那个网站查到资料,可以发下网址么!

半导小芯app

网友:
这个不是复位用的吗,旁边有个电阻焊盘,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我一般都是问卖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