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台服务器

楼主(2021-04-09):
一码农过来问服务器能修不?我说可以,然后他去其他店把服务器拿过来了,他跟我说花了1万多买的,刚才拿到PF去修,人家看了一下说修不好。然后我当着他的面通电触发发现没自检声【主板自带喇叭,有触发,基本上暂时可以排出电源问题】。就跟他说这主板能上电,说明电源基本上是好的,可能是主板问题,然后他说修不好那就换块主板吧【他不抱希望了】,新的太贵了。然后我就安慰他说,我先修修看,实在不行再换板。留下号码,送客。
以前有接触过服务器,知道服务器一般坏电源比较多,主板坏的少,一般也都是内存氧化,所以直接把4个内存全部拿下来,然后触发,已经响起了报警声【说明不过内存】。然后直接刷子刷了下16个内存槽,随便拿了一条内存橡皮擦擦了一下金手指,然后插回去上电还是没有自检声,这里我并没有直接查供电啥的,毕竟服务器板子毕竟复杂一点,也不一定有图纸和芯片参数。所以我就继续用一条内存试16个内存槽随机插,其中有一次成功点亮屏幕了,然后我看到希望了,开始加内存,加第二个就又没自检声了,得,不得不拆主板了,拆下主板扫了一眼主板,发现背面有个电容裂开了,测量了一下也不短路,然后我就拆下来,通电继续试,然后还是自检不过去内存,也懒得去找图纸了,直接在TB买了2个BIOS,刷完第一个发现不行,就继续刷,刷完第二个再次通电,就可以正常显示了,然后一个一个加,都可以点亮屏幕了,没有啥技术含量,大佬们嘴下留情。
总结:新手们遇到像服务器主板故障,不要害怕,放心大胆的干,也不要想的太复杂,一般都是坏电源的居多,主板用料狠,所以元器件方面坏的比较少,多去尝试,看是自检不过内存还是其他问题【自检不过内存的居多】,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BIOS文件忘带回来了,明天补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根据图片 看,那个电容可以不装也应该能用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很好的經驗,我全看了你的內容,很祥細,贊

网友A:
服务怎么在TB找到相对应的BIOS的?

网友:
服务器x9drw-3f超微.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怎么在TB找到相对应的BIOS的?

板号,机器型号

网友B:
600,是不是有点少了?

网友:
你刷了BIOS  系统还能进吗

网友:
修服务器 收费高

网友:
刷了BIOS  系统还能进去吗?

网友:
楼主果然经验丰富,分析到位!

网友:
电容多大的容量~~

网友:
遇见过主板换成技嘉b75的,大大的箱子,小小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是不是有点少了?

差不多了,主要不需要脑壳疼!差不多秒杀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主板两个bios,必须两个都刷?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主板,不装cmos电池没事,一装上电池要么不触发,要么自动触发不自检,到处都测了没发现问题。楼主遇到过吗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