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这个温度不会摧毁内存条芯片吧?

楼主(2021-04-10):
前几天买了一个热风枪准备学学吹焊芯片,经过知识储备咋晚终于下定决心开干了,起初把温度调到350度,风速二级,芯片上抹上了助焊膏,然后用热风枪均匀的次芯片,二十秒过去了,试着用镊子夹了下芯片,竟然纹丝不动,有点心慌,把枪放到支架上考虑那出了问题,过会又试了次,芯片和长在条子上似的,牢不可破,如此扌腾了四次。又查了下资料,有人说温度要调到三百五十度,我一狠心放到了三百七十度,别说吹了二十秒,用镊子夹了下,终于动了,心里成就感满满,乘胜追击又干下三。不过高兴之余我又反思一个问题,如此高温,芯片是拆下来了,如果是好的芯片,这样的高温芯片会不会吹坏了?

网友:
450度风速8极都吹不坏

网友:
不会坏的  融化了就拿下来 温度打到底也没事  毕竟它融化的时候也才升温到它的融点

网友:
赞同,500度加焊成功过

网友:
关于这个温度很不准,有的人说要500,我的350就够了,牌子不一样,型号不一样,相差太远,天气也有关系

网友A:
和我刚学的时候一样,我开始也是怕坏300度吹,2分钟都纹丝不动,现在都是直接450  风速5

网友:
350度40的风   焊膏用好点的   15秒左右就能下来,记得风枪要循环加热,不要一个点加热

网友:
厉害 刚开始就拆颗粒了

网友:
别把电容电阻吹飞就好,吹飞了就找不到了

网友:
400度  颗粒下来再按上正常使用

网友:
照理说,任何半导体器件都有一定的耐温限值。超过该值一定时间,会造成永久损坏,或者稳定性、寿命出现问题。
然而,在实际的拆修过程大多满足不了特定的温度曲线进行焊接。
单独靠风枪搞焊接,由于整体功率小、出风口小,目标散热速度、环境温度等导致目标获得的热量难以保证达到无铅焊锡的熔点,因此必须适当提高温度和风量。
然而高温度,必须快速移动风枪,避免目标某一点受热过高导致无法避免的永久损坏。
总之,使用单风枪,考验的是手法和经验。
如果有预热台,相信会让焊接工作更加符合专业要求,拆装变得更加容易。:daxiao:

网友:
再装回去就知道了

网友:
装回去,插电,开机,他冒不冒烟就知道了。

网友:
多练习是对的,千个师傅千个法,抓到老鼠算数

网友:
我也是330吹不动,直接拉尽温度。

网友:
看个人风枪的了,死不了的!!!!拆多几个就习惯了。

网友:
不要对着吹 要循环吹

网友:
再焊回去!成功点亮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刚学的时候一样,我开始也是怕坏300度吹,2分钟都纹丝不动,现在都是直接450  风速5

如有雷同,纯属模仿

网友:
底部预热好拆些。

网友:
350我都吹不动。。要380左右才能吹的动。

网友:
450度以内,随便搞.

网友:
均匀的转圈 一般不会爆

网友:
高温锡350有点低,建议至少380度,410——450度都正常,但要上助焊膏,有上到510度的,但速度要快,不然有危险性

网友:
没那么脆弱,某宝还有加热台,挺便宜的,拆颗粒也比较方便

网友(2021-05-18):
用好一点的助焊剂 400度快速吹下来值好球再用助焊剂薄薄抹一层快速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都是猛人,温度得根据环境、风速、板子的散热效果判断提高一些,没有绝对的350,也看个人的技术了。

网友:
显存颗粒我380度吹都没啥问题

网友:
一般380度左右,跟环境温度,开不开空调都有关系,

网友:
我用的390度,循环多吹一会就可以拆了。

网友:
积累多了也就成师傅了

网友:
400度,风速拉满,秒拆秒装

网友(2021-07-02):
450度风枪干南桥,一把成功

网友:
我试了试~~~~失败了~~~疯抢加热时~~~听见噼啪的声音~~~~完了爆了

网友:
我的风枪也是,350啥也吹不下来

网友:
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风枪去改变所谓的温度?有可能设置350度实际出来就3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