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_HM55 VER2.3 山寨一体机 清空CMOS后LVDS不显示

楼主(2021-04-10):
PA_HM55 VER2.3 山寨一体机 清空CMOS后LVDS不显示
外接HDMI可以正常显示
开机时 LVDS接口有5V电压,紧接着电压开始下降3.3,然后变为0
有背光
清空COMS前屏幕显示正常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最头痛的就是这些山寨机器了!什么东西都不好找!

网友:
这个要调分辨率的

网友:
BIOS里设置,自己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