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Dell Latitude 5480 电池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1-04-10):
今天接了台戴尔Dell Latitude 5480 的机子,听客户说电池充不了电,换了三百多块钱的新电池也是一样,机子能开机,但用完电之后就再也无发开机了,充电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开始还以为是买的电池不配,但接过机子测量的时候才发现待机电流只有0.05-0.06左右,并没有充电电流。于是与客户谈好加钱,紧接着把机子主板取下,电池是内置锂电池,应该不存在不匹配的说法。

接着上电待机电流依然是0.05-0.06之间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没任何反应,果断测量开机电压在2.78v左右,再测公共端上的电容均没有19v。由头一次接到这种I5 8代的机子,单看板没有图纸的话还是有点懵逼,这板子的布局和平常板料的布局还真是不太一样,所用的场管也不一样,这次看到的是很多个脚的场管。于是用以往的经验去跑了下适配器到公共端的电路

结果好笑,没跑出来,只知道19.5v由正面PJPDC1的2-3脚进去来到了PU2中间的那个脚,背面则加到了PQ9的一个场管之上,这是一个P沟道的场管,这一个应该是供电输出的场管。根据导通原理测量G极电压12点几伏,D极0伏属于截止状态,正常的话都是七八伏左右导通的。于是挨个去跑还是懵逼,这它爷爷的也太为难了,真是活见鬼了。迫于无奈只好百度上找了份图纸,花了10积分才把它下了下来。不啰嗦了,赶紧打开图纸

发现PQ9的G极加到了PR12的电阻和PC6的电容,同时经过PR18电阻来到了PQ6的场管D极,这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G极由PU1 O脚输出高电平经过PR23控制,S极入地。经过排查发现,PQ6的D极与S极对地相通,以为有戏了,拆下,再测焊盘两脚,还短。根据图纸找到板上PU1,发现PU1的几个引脚被腐蚀包围,由于此元件太小,不容易看出来。经过清洗干净重新加焊,发现PQ6的D极与S极不短了,把PQ6重新焊好,上电,开机触发,亮屏。电池也恢复了正常的充电功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