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待机0.18A,不触发,5V待机正常,触发后5V变0

楼主(2021-04-10):
手上修到一台华硕X550V的笔记本,待机电流0.18A,3.3V LDO与5V LDO是正常的,待机5V正常,待机没有3.3V,待机芯片为 UP1589QQK,测得供电正常,翘开3.3V待机电感,待机一样0.18A,3.3V LDO与5V LDO也都正常,BIOS 的芯片第8脚3.3V也是正常的,触发后,待机从0.18A降到0.02A,5V待机变成0V,3.3V待机从0V变成0.7V,把3.3V的电感断开也一样,5V为0,但3.3V LDO与5V LDO不管有没有触发,电感有没有断开电压都没变化,后来换了新的待机芯片,故障一样,EC也换了,故障一样,后来把BIOS芯片拆掉,待机正常,但不触发,重刷程序与换BIOS芯片都是一样子的,现在没办法,求高手

网友:
可以查一下3 5V的波形,判断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待机电流那么大,主板没地方发烫吗

网友:
待机偏高了吧 0.18

网友:
肯定查了,查来查去又查到电源IC了,所以换了新的

网友: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海阔天空a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图纸发出来呗

网友:
论坛上都有,,没有的话 自己搜所下呗

网友:
指定还有短路没有排除,,,仔细查查待机这块,,

网友:
这个就得用波查看是后极问题还是PWM的问题了

网友:
这明显是有微短呀,摸摸哪里有发烫

网友B:
从3.3.V转3.3后级开始烧一下看看、

网友C:
待机是0.018还是0.18      没见过待机0.18还正常的

网友:
0.18A ,找短路吧

网友D:
仔细查看了图纸,并根据你的描述得出如下结论:
1、5v后级可能有微短。
2、3v可能有过压保护,或者是大短。
重点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2,4脚是否开启。烧机5v输出。用示波器测试3v的输出是没出还是保护了。
也可以切断后级结点pjj8101和pjp8102来检测是待机供电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
微短,手摸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桥短路了喔,建议更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烧机试试。

网友:
微短路很难查的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3/5V电路,及二级转换电路都查下,还有问题没找出来

网友:
加电烧板法

网友:
我把3.3V的待机上下管都拆了,电感断开了,还是一样的待机0.17A,摸5V电感发烫,把5V电感断开,另一端接5V,调到5V烧鸡,电流0.14A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仔细查看了图纸,并根据你的描述得出如下结论:
1、5v后级可能有微短。
2、3v可能有过压保护,或者是大短 ...

我把3.3V的待机上下管都拆了,电感断开了,还是一样的待机0.17A,摸5V电感发烫,把5V电感断开,另一端接5V,调到5V烧鸡,电流0.14A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把3.3V的待机上下管都拆了,电感断开了,还是一样的待机0.17A,摸5V电感发烫,把5V电感断开,另一端接5 ...

看线性有短没?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后级短路了,待机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那么大,主板没地方发烫吗

就是主电源IC发烫,查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3.3.V转3.3后级开始烧一下看看、

我把3V的上下管与电感都断开了,还是一样的待机电流大啊

网友:
微短路不好用烧鸡,不容易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是0.018还是0.18      没见过待机0.18还正常的

待机是0.18A,5V电感发烫,我把5V的上下管与芯片全换了,还是一样,LDO一直正常,伤脑筋

网友:
用烧鸡法,5V 3,3V都是0.04A左右,LDO都是正常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