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休眠打电话无反应

楼主(2021-04-10):
重装过中层换了射频,主板放别的机器上试了都不对,锁屏的情况下放一会用别的手机打电话进来没有任何反应也不会提升有未接电话,打电话的手机不嘟指挥暂时无法接通,屏点亮才能接电话

网友A:
信号正常上网正常就是勿扰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正常上网正常就是勿扰模式?

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正常上网正常就是勿扰模式?

屏不亮的时候打电话无反应,也不显示未接来电,屏亮的时候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
没遇妻过这样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