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戴尔Vostro 3660不开机 加电自动启动

楼主(2021-04-10):
型号如题 板号15141-1 毛病是 加电自动启动 无信号 测量发现CPU无供电 12V正常 电源主控ncp81203  这个没找到引脚定义 看有个帖子说到的引脚  测量得到2脚 3.3v 7脚5V 9脚19V 现在就这些信息  没思路 朋友们指点下 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先刷一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这个桥坏的多吧

网友B:
SR40B的桥吗?  这个桥坏的多

网友:
还有SR2CA 也容易坏

网友:
看图查电路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40B的桥吗?  这个桥坏的多

SR20A对这个机器桥都没有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个bios试试看

BIOS没找到呢 说!也没有图纸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没找到呢 说!也没有图纸这个板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7360-1-1.html

有这个主板bios啊

网友:
刷个bios先,另外主板电池先测一下有没有电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把COMS强制放电

网友:
其他供电也要测测,如果内存无供电,CPU一般也不会有

网友(2021-06-01):
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