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 rev1.03主版故障,通电断电再通电再断电周而复始

楼主(2021-04-10):
小弟是个新手,爱好者。手里有这样一块主板。故障就是通电断电再通电再断电周而复始,因为手里有一块坏板子一样的型号,对照测量发现就是因为红圈里的这个玩意没有电压,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可能是南桥供电的吧
由于没有电路图点位图,所以无法继续下去了。有哪位大佬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去维修店修过,但我看不出维修的痕迹,主板是别人帮我去取的,她说当时是可以点亮的。拿回来后就一直没有点亮过。只有一次点亮了(换了块cpu时点亮了,后来也亮不了了)可以确定cpu内存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因为我都在其他主板上测试过)

网友A:
没修好你回去找他啊!就这么算了?

网友B:
电感是串联在输出电路中,没有电压就测输入输出这个电路

网友C:
应该是ME供电问题,找一下图纸

网友D:
先刷个BIOS,不过我估计刷BIOS的过程你自己搞不定。

网友E:
可以返修的,回去找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好你回去找他啊!就这么算了?

我想自己试试。找别人修没有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刷个BIOS,不过我估计刷BIOS的过程你自己搞不定。

应该不是bios问题。因为我有两块一样的主板,我换个bios了。编程器还在路上,我准备刷一下试试。但我觉得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ME供电问题,找一下图纸

点位图我是找到了,但不知道那个是输入,哪边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个BIOS,不过我估计刷BIOS的过程你自己搞不定。

刷bios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编程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返修的,回去找他

我就是想自己学习一下。突然想学习一下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串联在输出电路中,没有电压就测输入输出这个电路

可以指教一下哪边是输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bios问题。因为我有两块一样的主板,我换个bios了。编程器还在路上,我准备刷一下试试。但我觉得 ...

那你可以做下一步了,更换黄色圆圈中的芯片,芯片名字是RT8065ZQW,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可以做下一步了,更换黄色圆圈中的芯片,芯片名字是RT8065ZQW,通病来的。

好的。谢谢了。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G:
这个板可以找找B85-PRO-GAMER这个板的维修方法,RT8065Z的通病,看看ME1.05V的电压,没有就打阻值,短路也会没有,没有短路就取桥的供电。网上有很多帖子。

电感上面的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可以做下一步了,更换黄色圆圈中的芯片,芯片名字是RT8065ZQW,通病来的。

我测量了一下,这个5脚确实没有1.5v电压输出。可能就是这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可以找找B85-PRO-GAMER这个板的维修方法,RT8065Z的通病,看看ME1.05V的电压,没有就打阻值,短路也 ...

我测量了一下,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芯片坏了,没有1.05me输出。主板没有任何短路。除了换芯片还可以借其他的电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测量了一下,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芯片坏了,没有1.05me输出。主板没有任何短路。除了换芯片还可以借其他 ...

取南桥的供电,这个可以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取南桥的供电,这个可以不管了

你是说取这边的供电吗?

网友:
可以从1.05pch借电过来,移动0欧电阻,还有一个mepwrok信号也要和apwrok信号连到一起,b85 pro gamer是移动3个0欧电阻,这个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