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932 不能恢复系统

楼主(2021-04-10):
苹果A1932 不能恢复系统 按CM+R 进去也点不动 在进去就进不取了啊

网友:
这个是机器是不是也是T2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  有好多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   检查一下是不是温控 电路   如果不是温控问题 在检查一下下垂电路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