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22块钱淘来的b75 果然不是善茬

楼主(2021-04-10):
      这板子插电自动触发,拿出表笔一顿戳发现没有slp_s3  继续量,当戳到rsmrst的时候诊断卡的 irdy clk frame灯一起闪了下,而且是随时戳随时闪 如果不戳则是有规律的每5秒钟闪    灯闪的时候slp_s3~5 pwrok me供电(slp_a信号开启)都跳数字了,但是最高只有0.7左右  本菜鸟已经懵圈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主板图片都舍不得放一张,维修思路也不对,我也懵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图片都舍不得放一张,维修思路也不对,我也懵圈了

b75m-a 感觉主板都一个样懒地放图了 思路哪里不对了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75m-a 感觉主板都一个样懒地放图了 思路哪里不对了求指教

B75M-A Io和绿线之间有一个330排阻换掉
我说的是华硕B75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B75M-A Io和绿线之间有一个330排阻换掉
我说的是华硕B75M-A

io和pson之间就这一个电阻居然也会出问题... 等会换了看看  多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75M-A Io和绿线之间有一个330排阻换掉
我说的是华硕B75M-A

33欧电阻换了不起作用 还是插电触发无slp_s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欧电阻换了不起作用 还是插电触发无slp_s3

io换一个试试  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换一个试试  按照时序修吧

换了个io之后me供电也有了 不过io可能没焊好,一会儿就冒烟了。。。 有空再焊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