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Z7-KP7GC待机0.036A,俺开关后上电0.4A掉回到0.036A !!

楼主(2021-04-10):
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4A马上就掉回待机电流0.036A , 不会自动重启   测量Cpu供电没有 ,L21电杆瞬间有1.06V芯片AMVJ,Cpu供电芯片加焊过 , 南桥 在加上主板CMOS电池后 不接电源 芯片上有1.3V供电电容,换南桥后 在测量 一样 是1.3V, 问题不变 还是一样!!!求大神给点思路  在线等待

网友:
CPU供电一排MOS管全部更换试试,检查一下VCCO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哪个二级电压没出来掉电

网友:
看看  24m晶振起振没

网友:
战神Z7已修亮

网友:
战神Z7  这Cpu供电芯片是带程序的  买来新Cpu供电芯片都不能用 不输出电压  幸亏原来供电芯片没有坏。

网友:
主板只差Cmos小电池 ,南桥芯片上的 有个1.3V左右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所以你这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换南桥好的  第一次焊南桥虚汗不知道 !折腾几天后 又焊一次南桥供电就出来不掉电咯  还好没有把原板Cpu供电芯片焊坏了!

网友:
涨知识了,威武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问题修过一台

网友:
现在的供电芯片都有程序了?

网友A:
CPU供电芯片买回来就是坏的吧、以前买10个95831连8个还没好、后面来了一个一样的机子、拆机上的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买回来就是坏的吧、以前买10个95831连8个还没好、后面来了一个一样的机子、拆机上的换了就OK

绝对不是坏块   这个芯片查过里面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