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AIR奇怪花屏问题

楼主(2021-04-10):
联想小新14air一开机就花屏,进桌面也花,ctrl alt+delet任务管理器页面不花。。。。。有大哥们见过相同类型的花屏的吗。。。。

网友:
进联想欢迎logo的时候偶尔花

网友:
确实 偶尔花屏的

网友:
进PE看花不花

网友A:
可能cpu坏,先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cpu坏,先换屏试试

进系统或者安全 禁用集显或独显试试还花不

网友B: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或重插排线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或重插排线看一下

如果是驱动坏,应该在LOGO那里不会有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检测板载内存。。。。

网友:
遇到过,禁用某个显卡后可以正常

网友:
开机就花PE bios页面也花跟客户直接说了cpu坏了,不折腾了。。。。。

网友:
说巧不巧另一个同行又把这个本拿过来了,说是客户拿售后检测了,主板也换过,最后确定是屏的事。屏问题为什么会在任务管理器页面和欢迎logo页面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