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80S不过保隔求助

楼主(2021-04-10):
华硕X442UQ不过保隔,B+只有4V多,上下管的G极6V左右,VCC 20V,ACDET 2.6V, REGN 6V,ACN\ACP没断,公共点阻值也正常,上下管已换过,类似上图中的PQ33已拆掉,电池放电管、充电管都已拆电,上下管G极的两个电容也换过了,24780S也换过了,始终没什么变化,1M电阻取了也一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怎么指点,很多条件你都没说。充电芯片的VCC、ACDET,REGN,还有ACN、ACP是否断线,公共点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些条件都正常,VCC 20V,ACDET 2.6V, REGN 6V,ACN\ACP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指点,很多条件你都没说。充电芯片的VCC、ACDET,REGN,还有ACN、ACP是否断线,公共点阻值是否正常

这些条件都正常,VCC 20V,ACDET 2.6V, REGN 6V,ACN\ACP没断,公共点阻值也正常

网友B:
两个隔离管没击穿吧  拆掉第二个隔离管看看能导通第一个不  主板无进水腐蚀掉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隔离管没击穿吧  拆掉第二个隔离管看看能导通第一个不  主板无进水腐蚀掉件吧

两个隔离管都换过,拆掉第二个也试过,G极电压只有6V左右,升不到24V,实在想不通了,主板没进水,该换的我感觉都换完了

网友C:
把ACDET分压到2.8V到3V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ACDET分压到2.8V到3V有惊喜

刚试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检查一下VCORE相关,这个19V是不是要给VCORE那边供电?

网友:
这芯片有的公司设计的电路,要插电池才能过,之前修了几台.

网友D:
修好了, 东西都换完了隔离管G极电压就是起不来,G极对地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只能怀疑板层漏电了,把隔离管G极和24708S第4脚分别割断电路,再用线飞起来,电压还真就上来了

网友:
所以是断线了?》  这个24780S就是难搞,我遇到过好几次死也修不出来

网友:
很多780s都要接电池才出公共点

网友:
24780S这个芯片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断线了,搞定了,高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东西都换完了隔离管G极电压就是起不来,G极对地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只能怀疑板层漏电了,把隔离管G极和24708S第4脚分别割断电路,再用线飞起来,电压还真就上来了

你这样?充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充电么?

可以充电,一切正常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适配器电压多少V芯片供电就要多少V压差不能超过0.2V。实在不行就去某宝买块料板回来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