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宏碁B326HK显示器黑屏,高压板电阻烧毁无法识别

楼主(2021-04-10):
Acer宏碁B326HK显示器黑屏,电源灯不亮。
拆开后,电源高压板和驱动板,所有电容都没有鼓包。
电源高压板有3个电阻烧毁(如图R616、R623、R651),其中R616无法辨别规格,恳请各位高手指点可能是什么规格?

新手第一次识别电阻,根据色环和体积推算如下,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果有误麻烦更正:

R623、R651
棕黑银金=10×10^-2=10×0.01=0.1Ω 误差5%(目测尺寸是12mm长,1W)

R616同体积的是R614和R613
黄紫绿金=47×10^5=47×100000=4700000Ω 误差5%(目测尺寸是6.5mm长,1/4W)

麻烦各位评估一下,那个烧毁的无法辨认的R616是否可以按照R614(同尺寸体积)来购买?

黄紫绿金=47×10^5=47×100000=4700000Ω 误差5%,4千7百万欧姆??有这么大的电阻吗?是不是我算错了呀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回复你啊。。色环电阻有软件直接计算还快。哈哈

网友A:
你这个开关管,电流取样电阻,芯片到开关管电路元件芯片估计全部炸了吧,全部恢复看看能不能好,一般炸的这样的都放弃了,那个大电阻是启动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开关管,电流取样电阻,芯片到开关管电路元件芯片估计全部炸了吧,全部恢复看看能不能好,一般炸的这 ...

多谢前辈指点,本人是门外汉,抱着肉眼看上去哪个原件坏掉就换上的思想去维修,其它地方也看不出好坏。听你这么一说真的好悬,如果还有其它原件损坏,这么多原件一一检测和替换是远远超过我能应付的范围了。真是不舍这台显示器,32寸4K IPS显示效果很赞。

网友:
你这是仅仅看见坏的几个元件,别的元件也要检查的,花这精力搞不如万能保买个电源板

网友:
  20元的板 修锤子

网友:
直接换板吧。更快。。。

网友:
不可以代还,色环电阻,差一色差很多哦。我一般是到淘宝找这个板子的卖家,把主板放大,找电阻,实在不行,就只有更换电源板了。

网友:
修好并不省钱,耽误时间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