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0):
这台机器拿到手!不开机!刷BIOS后开机了!可是有超级保镖!不知道大老们是否知道怎么去掉超级保镖!谢谢大佬们了![迷茫],点击[
http://pinyin.cn/e292997
]查看表情
刷BIOS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超级保镖是啥玩意
维修玩具
这就是超级保镖!我目前没有办法了!
详情
维修玩具
回头我搞张照片你看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保镖是啥玩意
回头我搞张照片你看看!

网友:
来混混积分

网友:
是密码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保镖是啥玩意
这就是超级保镖!我目前没有办法了!

网友:
这个解决了!还是BIOS得问题!超级保镖在南桥的BIO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