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x79的板,有M.2位没接口

楼主(2021-04-10):
一块x79的板,有M.2位没接口能焊一个上去用吗?
旁边有些元件位也没有元件

网友:
初步看山上来的,没有必要,成功了不是很高

网友:
你可以从其它坏板拆一个接口装上去试一下,线路应该是通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我也是首次听到你这个建议。

网友:
只上接口应该不行,旁边有不少元件没装,最好找到电路图,将元件都补齐,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接口安装上把所需电子元件安装上 在刷一个带M.2的程序

网友:
不设计的  你就是装上也不能用 ,还得加装其他的电子元件,还得修改BIOS

网友:
八成是sata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