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820进纸灯闪,不进纸,啥问题

楼主(2021-04-10):
进纸灯闪,搓纸轮没动作,再按进纸键打印又可以用,再打几张又出现不进纸现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传感器是否正常识别。

网友:
搓纸轮擦擦

网友A:
进纸传感器问题,底部有个小塑料盖子,螺丝拆卸了,清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纸传感器问题,底部有个小塑料盖子,螺丝拆卸了,清理下。

好的,明天试试

网友:
整好了,换了个光栅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