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95GT大短路,大短修好

楼主(2021-04-10):
华硕FX95GT 大短路,大短修好,
发现内存供电 后继短路,
没上内存,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遇到过的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用烧鸡大法啊,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明天我用1V 烧一下 感觉像cpu了

网友:
哪里短就烧哪里00000000

网友:
cpu坏了  不用搞了

网友:
CPU挂了,修到过

网友:
这种放弃吧,

网友:
内存1.2短基本烧进CPU

网友:
CPU挂了   弃修

网友:
此电脑已经放弃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烧u了,抬走把

网友:
嗯呐 确定了CPU

网友:
我这有个是显卡供电短路,插电自动上电,南桥热,3V 5V 1.2V 1.02 1.08V都有供电 没有CPU 能确定是显卡坏了还是南桥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