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针脚歪的,断的 第一次见这样的

楼主(2021-04-10):
缩进去的怎么弄

网友A:
直接将坏针脚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坏针脚换了

没搞过。。 有没有具体的说明或视频

网友:
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主板  针脚弯了好多个

网友:
夹住,扯出来!!

网友B:
我换过单个引脚,大概方法说一下,上下加热,最好用个预热台,上面用风枪加热,等下面焊点融化了用镊子夹住需要更换的引脚就可以取下来,安装一样简单。

网友:
有些是空脚

网友:
抹点由此,风枪260吹它,镊子拉出来

网友:
收到一台华硕笔记本X411u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单个引脚,大概方法说一下,上下加热,最好用个预热台,上面用风枪加热,等下面焊点融化了用镊子夹住需要更换的引脚就可以取下来,安装一样简单。

借楼问下,换座子bga不会把塑料件融掉吗

网友:
换一个角就行了

网友:
好奇那些能换针的大神如何操作

网友:
焊个针上去啊

网友:
看高手如何修复的

网友:
断里面取不出来怎么换针?

网友:
能不能操作一下 给他弄出来

网友:
能不能给他调回来

网友:
用细小尖钉纠正,我试过

网友:
缩阳入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下,换座子bga不会把塑料件融掉吗

不会的,上下加热,下温度高一点,上温度低一点,没问题的。

网友:
这2天拍个视频,没事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我也很好奇怎么搞

网友B:
https://m.toutiaoimg.com/i695018 ... b-b5a4-fc64bdfbcd4a         今日头条里可以直接看我换CPU座,最好能点赞加关注。

网友:
我一般换针都是BGA 240℃快速拿下来用风枪恒温吹下来快速换新的,座子不会有任何融化,当然自己拿镊子乱捣不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m.toutiaoimg.com/i695018 ... b-b5a4-fc64bdfbcd4a         今日头条里可以直接看我换CPU座,最好能点赞加关注。

加热台是必须的

网友:
地或者电源脚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台是必须的

最好是上下加热,单独上面加热容易吹化塑料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s://m.toutiaoimg.com/i695018 ... b-b5a4-fc64bdfbcd4a         今日头条里可以直接看我换CPU座,最好 ...

我仔细看了视频,没有看清楚,你下面有加热台吗?只看到一个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仔细看了视频,没有看清楚,你下面有加热台吗?只看到一个网

是的,下面是预热台,我拍的视频里开头就有特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下面是预热台,我拍的视频里开头就有特写。

兄弟请教一下,恒温台和热风枪,你分别设置多少度?

网友:
夹住,扯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请教一下,恒温台和热风枪,你分别设置多少度?

预热台200度,2008风枪350度。

网友:
加热台多少温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