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AI0 520-22IKU LA-E882P 原厂 亮机快 亲测 可以用

楼主(2021-04-10):
联想AI0 520-22IKU  LA-E882P 原厂 亮机快 亲测亮机快

la-e822p 购买 合成me.rar

网友(2021-06-08):
刷后完美亮机,速度快,谢谢

网友(2021-11-21):
正好需要,感谢 分享

网友A(2021-12-26):
打开 CSM   为啥 重启 就不显示了

网友:
放电试试,再不行重新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 CSM   为啥 重启 就不显示了

没错,我的也是这样,不打开CSM好好的,怎么用都没有问题,一打开CSM重启不显示了,你的搞定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 CSM   为啥 重启 就不显示了

我的已经好了,因为客户的是WIN7,所以必需要打开CSM,外挂测机硬盘装WIN10,在系统下更新官网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我的也是这样,不打开CSM好好的,怎么用都没有问题,一打开CSM重启不显示了,你的搞定了没

我的是加焊CPU 好了
你的咋么会  更新bios 就好呢
搞不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加焊CPU 好了
你的咋么会  更新bios 就好呢
搞不懂哦

因为我的在UEFI模式下完全没有问题,装系统进系统测机几个小时都没有事

就是只要打开CSM就黑屏,自然就想到再刷个官网的BIOS

网友(2022-02-25):
此bios 确实有问题  亮机后关机再开 不显示  进bios 调节传统模式 重启也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 CSM   为啥 重启 就不显示了

我试了 也是这样,关机在开 就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了一个 大家可以试试  记得反馈!!

BIOS秒亮,就是没有系列号开机会报警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秒亮,就是没有系列号开机会报警报错

虽然会报错 自己会跳过去,可以用联想刷序列号工具 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会报错 自己会跳过去,可以用联想刷序列号工具 弄一下

什么工具,我没用过

网友(2022-03-31):
秒亮.至于CSM模式没有去测试,因为在旁边等着.

网友(2022-09-15):
CSM模式不亮

网友(2022-12-19):
我也是csm不亮,按上面说的win10升级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