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KP5GZ笔记本闪屏

楼主(2021-04-10):
战神Z7M-KP5GZ笔记本闪屏:
拆机检查19V,发现保险一端19V正常稳定不跳动,另一端18V跳动,加焊,故障解决。

网友:
是哪里的19v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了好多台了,我都是飞一条线过去

网友:
点大图片可以看到,最下面这张

网友:
直接一坨锡

网友A:
就喜欢这样的机器  活好干 还不少收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这样的机器  活好干 还不少收钱

这种你那边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你那边报价多少

都是修主板讲

网友:
那里的19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你那边报价多少

二三百吧

网友:
屏供电了,太多了。

网友:
闪屏算是个通病了,FFFFFFFFF保险保险

网友C:
看来是通病了,论坛里面看到过类似型号故障的。直接飞线了,比你加焊靠谱,可能原件性能不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通病了,论坛里面看到过类似型号故障的。直接飞线了,比你加焊靠谱,可能原件性能不良哦。

哦,学习了

网友:
不要加焊啊  很容易返修

网友:
修过一个差不多的 。亮度高了就闪。。

网友:
加焊也能解决?

网友:
通病不是阻值偏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