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32 解锁 a32解屏幕锁 r17解锁

楼主(2021-04-10):
接 到A32解锁。这个机器是UFS字库。必须要拆机。
先预热一会儿。

拆开后盖

取下主板。取下屏蔽罩,撬下来字库。

然后把字库值锡,放入编程器,这里用的编程器是Easy jtag,打开平台,读取lun0分区的misc分区。然后用工具箱制作一个解锁指令,想知道原理的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然后再把这个改好的文件再写入misc分区。

然后把字库装回去。开机会自动进去清除数据界面,清除完就自动重启开机了。

最后再把屏蔽罩,散热贴,螺丝,都装回去,防拆贴也装回去,这样就看不出来是修过的啦。

收工!国产机器拆字库。要多预热,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然后刀片最好用软一点的,用插的方式插进去,尽量不要去撬字库的边缘。我的微信18872486814。

网友:
A32可以直接解锁吧!

网友A(2021-05-24):
不拆机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拆字库才是重点,对手工要求较高。

网友(2021-06-25):
引用 网友A:
不拆机有什么办法吗?

售后或者跑密码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机有什么办法吗?

手撕拿出来打飞机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