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740虎将显卡 开机亮一会就白屏或者绿屏 或者红屏 怎么修?

楼主(2021-04-10):
影驰GT740虎将显卡  开机亮一会就白屏或者绿屏 或者红屏灰屏 怎么修? 故障时 电压都有 5V 核心 0.97  PCI-V 1.05   显存供电1.38  显存供电刚启动有时候1.52V  亮后变为1.38V 是不是不正常呢? 8120的芯片。 出现故障后 用软件盲测 又不见有错误 可以显示PASS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掉小电阻了,或小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掉小电阻了,或小电阻坏了

目测没有发现掉件呢。。。。。

网友B:
缺一组供电吧 查下显存供电和1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一组供电吧 查下显存供电和1V供电

黄屏等时,显存供电和1.05V供电 都有

网友C:
你这个测试显存版本是哪个啊?我这个最低只能测试gt4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测试显存版本是哪个啊?我这个最低只能测试gt450

最原始的版本啊,都没有用到测试软件啊。。。。DOS下的情况。。

网友:
测显存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测试显存版本是哪个啊?我这个最低只能测试gt450

gt450再往下的版本需要老版本了   还要纯dos里边       后缀名是exe  和现在的img不一样     命令也不一样

网友:
出现问题时测显存供电波形和电压,如果正常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原始的版本啊,都没有用到测试软件啊。。。。DOS下的情况。。

好滴    这个版本确实挺早的

网友E:
把滤波电容并联,或者干脆全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典型的滤波不良,输出信号不稳定。

网友:
加焊核心看看吧

网友:
以前好多索泰,影驰650有这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t450再往下的版本需要老版本了   还要纯dos里边       后缀名是exe  和现在的img不一样     命令也不一 ...

你说的那个测试软件是吧,论坛上有下载的啊,可以测试最高1080的 自动运行的 安装在U盘里 设置U盘启动 后 自动运行自动测试的。测试完 把U盘拿到别的电脑上 WIN下查看报告文件 就自动有没有错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滤波电容并联,或者干脆全换新的就好了

是核心的滤波吗 还是显存的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核心的滤波吗 还是显存的滤波?

滤波电容不就那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测试软件是吧,论坛上有下载的啊,可以测试最高1080的 自动运行的 安装在U盘里 设置U盘启动 后 自动运行自动测试的。测试完 把U盘拿到别的电脑上 WIN下查看报告文件 就自动有没有错误了。

嗯嗯  这个我有,400这个版本的   好像可以到2080ti

网友:
打一下显存对地阻值,小于70就干电容,不小就查显存供电IC吧

网友(2021-05-11):
老哥修好了嘛

网友D:
还没修好,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修好,放一边了

修好了,换显存的滤波电容

网友(2021-09-27):
大哥,我有张电压正常不显示,你能把BIOS备份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