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 板号x550jx 2.0 短路 bios发烫

楼主(2021-04-10):
华硕k550j  板号x550jx  2.0   插上电源,电流0.25  属于短路,待机电压没这么高,拆主板出来后,通电用收摸主板发现bios 芯片发烫,有点疑惑  bios 芯片一般不会发烫短路,一般短路短路都是 电源芯片,电容 ,上下管,,,bios芯片短路很少,拆芯片量对应脚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那只能先换bios芯片,论坛上下了程序,装上竟然可以正常开机了,开机比较慢,后来再找了个快速开机的刷上,,秒开,完美修复。附上 快速开机bios.

网友:
还没遇到BIOS芯片短路的

网友:
修机几年 我也遇到过一次 待机偏大BIOS发烫 BIOS 8脚短路 BIOS坏的

网友:
厉害了居然烧bios

网友:
头一次看到bios芯片坏的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BIOS本体也会坏吗,没遇到过,BIOS发热多是我装反导致

网友:
狗屎运气很好啊

网友:
奇怪啊,bios短路了

网友:
哪个发烫拆哪个 别犹豫

网友:
BIOS块一般坏的少

网友:
这个机器还在手里吗?屏供电17V够吗?再就是那个屏接口边上的三条腿的管多少电压!能帮忙测一下吗?有图纸也行!

网友(2021-07-22):
BIOS 8脚短路 不是供电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