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66进系统风扇狂转

楼主(2021-04-10):
此问题基本上为进水导致的,

今天接修一台1466进水不开机,是内存颗粒问题

修好了之后测试其他均无问题,触摸板和键盘都可以使用。

就是风扇狂转,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键盘进水和触摸板进水导致的,能用不代表没事,检查发现是触摸板按键短路。

这个问题很难发现,在触摸板里面

各位遇到这个问题请断开触摸板或者键盘测试!!!!!少走弯路

网友:
断开测试依然会狂转的,通过smb总线来读取各个位置的温度的,如果没有检测到就会狂转 降频

网友:
是的,不插会狂转,前两天修个电池引起狂转的

网友:
进水机,问题蹊跷

网友:
温度出来好了的话,可以刷一下工厂BIOS  ,用苹果系统测试,win的温度要比Ios的高很多,要测试

网友:
断开触摸板也是狂转 1466风扇狂转一般都换个触摸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