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IO金属丝掉了咋弄?废了吗?

楼主(2021-04-10):
小白求助主板IO金属丝掉了咋弄?废了吗?

网友A:
如果是碰断的,可以连线,如果是烧断的,那得检查是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
引脚掉了?可以用刀片轻轻刮开,引出来一根线,最好显微镜下操作,或者直接买一个

网友:
应该是主板焊盘吧,如果少飞线用绿油固化,多了就报废吧

网友:
学会飞线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弄个图给高手帮你看看吧。。

网友B:
板子上焊盘吗、补线就行了,当然太多的话建议报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焊盘吗、补线就行了,当然太多的话建议报废处理

嗯嗯,技术不行,得再加强练习

网友:
飞线呗 还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碰断的,可以连线,如果是烧断的,那得检查是什么元件坏了

拆焊了好几回终于还是把焊盘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