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ti

楼主(2021-04-11):
这是核心坏了吗?

网友:
我不知道,学习帮顶
感觉什么都没坏的样子

网友:
核心加焊一下

网友:
上BGA加焊,不行重值,重值不行换核心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一般是加焊,不行再焊显存

网友:
拆两个显存出来看看

网友:
有可能掉小件了,慢慢查

网友:
显存坏了一颗 就会全部报错

网友:
10系列的话还是重新值球gpu重新装吧

网友:
解决了吗?遇到过数值小的,全是32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发现背后主供电附近一个场效应管一个脚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