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搬板后时有基带时无

楼主(2021-04-11):
6代套件是港版的,板底是3网的。搬了后基带一直跳有基带一下没基带,问下大神们。是不是2网的不能搬3网的。搬了两个板底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一直无sim卡,一直有卡,硬盘旁边的卡开关被你吹爆了,保证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直无sim卡,一直有卡,硬盘旁边的卡开关被你吹爆了,保证秒杀

一下无sim卡,一下搜索,通病飞过线,几路供电都正常,搬了两张板底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下无sim卡,一下搜索,通病飞过线,几路供电都正常,搬了两张板底一样的问题。

跟你说了问题的所在还没解决?

网友:
换了板底还一样的话,可能基带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U到基带的那的问题吧

网友:
6代搬板?  你是练手吗?  现在6代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飞线看看那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