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87 g43主板3.3v短路,试试自己抢救一下

楼主(2021-04-11):
手头有个坏msi z87主板开不了机,拿去维修店说南桥挂了修下来要一百多,不划算,不行自己折腾一下,就当练练手。说干就干,先拿万用表打个阻值发现3.3v对地短路,5v、12v正常
之前维修店说南桥挂了,记得有看到过说南桥挂usb数据线也可能对地短路,测了一下有500多,看来或许还有救。
(有人说烧一下机不就出来了,首先没有可调电源,其次没有热成像,最主要不会操作)
在论坛找了一下图纸没有,只找到了点位图,跑了一下q54引起怀疑,拆掉后发现s极还有短路继续跑
最后发现c283电容击穿短路,拆掉OK

网友A:
不错,一般万用表慢慢测试也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B:
你多怀疑点,你是怎么 能找来的呢?

网友C:
这不都是能检测出来啊 。

网友D:
算是幸运的了,我的B85就不是这样了,ATX针脚的3.3V阻值过低,50欧姆微短路,接上电源就是南桥发烫,南桥烧了,报废!

网友:
牛逼大神学习了

网友:
看点位图和3.3有关联的就是我红圈圈出来的地方,我的想法是一个个排查,有mos管拆管有芯片拆芯片,没有图纸,运气好拆到第二个发现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都是能检测出来啊 。

一个个拆mos和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多怀疑点,你是怎么 能找来的呢?

看点位图和3.3有关联的就是我红圈圈出来的地方,我的想法是一个个排查,有mos管拆管有芯片拆芯片,没有图纸,运气好拆到第二个发现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是幸运的了,我的B85就不是这样了,ATX针脚的3.3V阻值过低,50欧姆微短路,接上电源就是南桥发烫,南桥烧了,报废!

微短路是容易烧芯片,直接对地短路电源跳掉还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一般万用表慢慢测试也可以测试出来

运气占多一点,都准备干南桥了

网友:
你都这么厉害了,还需要去维修店吗

网友:
哪位大神说的南桥挂USB阻值就一定会对地短路?说此话时是不是抱着不用负责的心态说的

网友:
看看高手是怎么玩的

网友:
待机供电3.3V(PCI插槽A14脚)对地阻值测了吗?当时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E:
求点位图地址,论坛里没有找到V星Z87-G43 GAMING的,只有V星Z87-G43的电路图

网友:
运气爆表~~~,这也能碰出来~~,呵呵
一般是烧机法.(松香,或是热感应枪,或是手摸)配合  断路法
............

网友:
图纸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点位图地址,论坛里没有找到V星Z87-G43 GAMING的,只有V星Z87-G43的电路图

点位我有,分享出来 (5)MSI Z87-G43

网友:
运气好 也时候小电容误判

网友F:
楼主 主板电路图哪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主板电路图哪搞的

只有点位图,论坛里找的

网友:
有没有华硕z87-k的图纸,可以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