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有GTX TITAN的料板帮忙看看掉件型号阻值

楼主(2021-04-11):
麻烦有的大哥帮忙看一下,开机显示屏不亮,掉件

网友:
这张图片上的是三颗一样的保险管

网友A:
标注1是两颗小电阻,标注2是 k1pa5 ,那片有一样的三角原件, 标注3是三颗同型号的白色保险管?标注4是也是图片左边白色的同规格贴片保险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注1是两颗小电阻,标注2是 k1pa5 ,那片有一样的三角原件, 标注3是三颗同型号的白色保险管?标注4是也是图片左边白色的同规格贴片保险管

请问大佬标注1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标注1的电阻是多大的

三角管上面还有个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标注1的电阻是多大的

最小的那种电阻   红圈里边的一样,这种小电阻都没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