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下图中的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1-04-11):
丝印是01K还是01R 分不清楚  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01X,我看是

网友:
10欧姆,丝印是01X

网友:
01X, 10欧电阻

网友A:
是10欧的精密电阻,检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0欧的精密电阻,检用的

检测电流用的,不能用普通的替代

网友:
就是10欧了

网友:
是10欧的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