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于手头没有可用的tserver

楼主(2021-04-11):
苦于手头没有可用的tserver软件
求助大神,能不能通过测显存脚位判断显存的好坏,比如测vdd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可以判断部分颗粒的好坏,比如短路,烧坏的芯片。有些性能不良的芯片测量二级管阻值是不能反应出芯片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