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YI,CPU供电芯片,那个有这个板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2021-04-11):
给别人修了随便上的芯片,点位上看不到芯片型号的只能看引脚。。。
AS3661AB不知道对不对,之前修到过,不确定了。。

网友A:
你有鑫制造VIP吗?有的话可以搜索X555YI试试。里面X555YI有两种格式的点位图,pcb格式的不带型号,fz格式的一般带有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鑫制造VIP吗?有的话可以搜索X555YI试试。里面X555YI有两种格式的点位图,pcb格式的不带型号,fz格式的 ...

你看一下发给我,我没有VIP,很久没用他了,不知道过期了没有。

网友:
收到一台华硕笔记本X411ua

网友:
昨天修好一个  客户拿走了

网友:
修好一个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只有点位和图纸了

网友:
好的谢谢。。应该是这个

网友:
解决了。。。谢谢一楼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外星人。 短路 原芯片上家修过,换了一个短路了,不出电压。一顿查一下来。发现换的芯片型号根图纸不一样。我去!……

网友:
VIP里面有啊 注册会员的 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