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08wfp显示器一热就黑屏

楼主(2021-04-11):
dell2408wfp显示器一热就黑屏
不得不承认,DELL作工真好
今一早接了台显示器,客户描述用的时间一长屏一热就黑屏,关了在放会还可以用
以为是小问题,感觉用了十多年的显示器,里面电容应该鼓包了,结果是打开一看,电容一切正常,
不知道咋下手了,各位大哥,给支个招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灯坏了,拿一个外接灯条测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灯坏了,拿一个外接灯条测试一下吧

试了,应该不是灯管的事

网友:
灯管,高压?

网友:
这货芯片是通病

网友:
上次维修一台戴尔显示一个电源芯片有问题,一热就关机,冷下可以用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修了一个是没图像有字幕显示,买了块板装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