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震撼!U盘能直接运行win10,不会蓝屏!!!

楼主(2021-04-11):
居然不用WTG工具了,原本win8及以上系统支持WTG可以在U盘上运行系统,没有WTG一般都是直接蓝屏。还是得用多种机器型号来测试测试。。。

网友:
我目前是用win10 32位

网友:
还是WTG靠谱吧

网友A:
没有看懂
,,直接做系统到U盘?

网友:
封装吗?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你像表达啥?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运行

网友:
windows to go这个吧

网友:
会不会伤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
,,直接做系统到U盘?

是的,直接u盘运行win10

网友:
把WIN10装在U盘上?

网友B:
这个早就有了,苹果的也可以用u盘,以前的那个个人简易系统就是这样的

网友:
速度慢不慢老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就有了,苹果的也可以用u盘,以前的那个个人简易系统就是这样的

早就有?哈哈,XP的就是早就有了,WIN10的没有用WTG做VHD系统我是首次,你弄个试下,不做VHD肯定蓝屏

网友C:
这玩意确实XP就有,也试过,感觉没什么意义。

网友D:
你要装在内存里边才牛批

网友:
太牛了!U盘也能win10,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装在内存里边才牛批

可以的,RAMOS也早就有了,但是太大启动加载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确实XP就有,也试过,感觉没什么意义。

可以赚Money,有人要

网友:
我得天,把系统写进U盘里面了

网友:
这个确实好

网友E:
U盘速度太慢,之前试过严重起热还特别卡,还是固态U盘稳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速度太慢,之前试过严重起热还特别卡,还是固态U盘稳一点

不卡,微软影子系统EWF保护后写入内存快得飞,还有更加高级的UWF,FBWf,Primocache,ramdisk等等

网友:
换个电脑后进了U盘系统驱动也OK吗

网友F:
现在的U盘、移动硬盘、硬盘有区别吗?
我看没有,一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U盘、移动硬盘、硬盘有区别吗?
我看没有,一样使用!

差别很大,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技能确实不错  不过这么支行U盘  U盘容易坏吧  这么读写

网友:
这个适合本地硬盘有问题 起不来机器的 ,用这个 进系统 把桌面运行的软件备份出来

网友:
早就有了。不过用u盘速度有点。你怎么不用固态硬盘快。

网友(2021-05-19):
这个好久就有 了

网友G:
windows to go  只要u盘够快,可以随时带着win10到处办公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dows to go  只要u盘够快,可以随时带着win10到处办公

没有用WTG,直接原生的WIN10才被震惊到,32位的win10

网友:
前几天遇见一个客户修电脑,说他硬盘有时能识别到有时不能识别,硬盘有资料能不能先导出来,结果装上移动硬盘盒时,直接从usb启动到客户的系统了

网友H(2021-06-26):
可以简单说一下制作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简单说一下制作步骤?

直接装的,震撼

网友:
没看明白,你想表达啥?

网友I:
意思是把win10装U盘里面,用的时候就插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意思是把win10装U盘里面,用的时候就插上吗?

yes

网友J:
对U盘要求高吗,你用的什么样的U盘装的 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U盘要求高吗,你用的什么样的U盘装的 系统。

普通USB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