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15221-1M掉电

楼主(2021-04-11):
开机不稳定,有少次数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不正常的时候到快显示桌面时就掉电到0.033/0.025 ,然后测主板电压发现 3V电感有1.2V 经过测量发现是U4001转换管s0端有1.8V 。EC SLP_S3有0.9V现在没有思路了有哪位修到过同类问题的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怎么掉电,每次都可以开机还是什么,还有就是不正常的时候机器可以上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掉电,每次都可以开机还是什么,还有就是不正常的时候机器可以上电嘛

能正常进系统的次数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快到要显示桌面的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掉电,每次都可以开机还是什么,还有就是不正常的时候机器可以上电嘛

刷过一次bios,没刷之前有时候能进桌面,一压力测试就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一次bios,没刷之前有时候能进桌面,一压力测试就会掉电。

=裸机会不会掉电

网友:
我就接了一个屏,还接了一个U盘进pe

网友:
PT4501 和PT4502这2个电容换过没

网友A:
原本就是压力测试就掉电嘛,正常使用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就是压力测试就掉电嘛,正常使用会不会掉电

现在如果能正常开机的话,就不会掉电。

网友:
能正常进系统的次数比较少,快到要显示桌面的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
示波器打波形了?

网友:
改先改个me 不行就换桥

网友:
漏电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把声卡拆了就好,可是还是会掉电。掉电后长按开关,10秒之后。再按才能开机。

网友:
睁大眼睛仔细看 会有 意想不到的东西

,例如进水的痕迹

网友:
楼主你的 修好了么?我今天遇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