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560se无供电求救

楼主(2021-04-11):
手里有一片盈通560se显卡 无显存和核心供电 检查供电芯片查到的资料
测量32脚2.5v 26脚5v 48脚5v 51脚0v 50脚0v 52脚1.02v

感觉50脚电压被拉低 拆掉两个三脚芯片 有1v左右电压 但是核心显存依旧没有电压 前来发帖求助

有还多三脚芯片感觉像是保护 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有些脚有电压 有些没有 请假各位大师傅指导一二  小白谢过了

网友A:
R159和R139看看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望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供电芯片脚位看得头皮发麻

一样的  我也是多看看估计就好了

网友B:
这供电芯片脚位看得头皮发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连接的三极管就有供电了

拆掉已经试过了 核心和显存还是没有供电

网友C:
拆掉连接的三极管就有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59和R139看看是不是变质了

没有已经拆下来测量过了

网友D:
换个核心管理芯片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核心管理芯片先

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E:
en电压1.02偏低,应该3.3~5伏,跑线看看那个三角管,拆下来看看出供电不,还有试试核心是否短路,如果短路也是会保护不出供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n电压1.02偏低,应该3.3~5伏,跑线看看那个三角管,拆下来看看出供电不,还有试试核心是否短路,如果短路也是会保护不出供电的。

核心没有短路 ,我试试拆掉三角管 试下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核心没有短路 ,我试试拆掉三角管 试下  谢谢

用电阻档测下核心供电电感,看下阻止。pwm的en电压不对,本体坏,核心短路,外围电路故障,电阻阻止变化,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档测下核心供电电感,看下阻止。pwm的en电压不对,本体坏,核心短路,外围电路故障,电阻阻止变化,电容短路。

修着修着 显存供电短路了本来不短路   拆了mos管依旧短路  直接给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