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40up 2.0 电流100MA左右不显示

楼主(2021-04-11):
开机不显示。电流100ma
左右是cpu背后电阻位置短接配上图片直接看图
cpu

网友:
又学一招!!感谢

网友:
通病 论坛早就有人说了

网友:
我有个同样的机器,原来上自动上电到0.1,短接后自动上电到0.6左右,然后掉电,然后再自动重启,不知还要从哪里入手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一个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2022-03-13):
这个腐蚀还是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