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影gtx770被搞掉三极管供电无输出

楼主(2021-04-11):
        接修一块儿gtx770显卡,核心,显存无供电输出,12v5v正常。背面白贴纸上边,掉了几个电阻电容三极管,被上家拆修过,不知道啥型号的,谁有此板能给发个照片不非常感谢

网友A:
没人能帮你,只能跑线路画图分析N还是P管还是MOS管。这些都是电位信号很好修,模拟的还要计算更头疼。

网友:
这玩意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能帮你,只能跑线路画图分析N还是P管还是MOS管。这些都是电位信号很好修,模拟的还要计算更头疼。

嗯按照电路走向分析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