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tx titan图纸

楼主(2021-04-11):
掉件,1v供电只有3v,花重金换了核心不亮

网友A:
核心显存有没有波形,核心。显存阻值多少

网友:
这个版和公版780是一样的,除了核心和显存,你可以试试gtx780的图纸和点位

网友B:
还有就是,我见过gtx780点位图    就是这两天不在家没发给你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显存有没有波形,核心。显存阻值多少

只有pex1v拉低0.3v其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我见过gtx780点位图    就是这两天不在家没发给你找

好的,感谢了!!!

网友:
留下邮箱  找到了点位图我给你发过去